精英 G31T-M7 (V1.0) 跑d1修复,新手看!老鸟闪过!

楼主(2012-05-11):
主角:
主芯片组:Intel G31 CPU插槽:LGA 775 CPU类型:Core 2 Quad/Core 2 内存类型:DDR2 集成芯片:显卡/声卡/网卡 显示芯片:集成Intel GMA 3100 主板板型:Micro ATX板型
  • USB接口:8个USB2.0接口
  • SATA接口:4个SATA II接口
  • PCI插槽:2条PCI插槽,1条PCI
  • 供电模式:三相
  • 主板总线:FSB 1333MHz
  • 显卡插槽:PCI-E 16X
  • 网卡芯片:板载ATHEROS AR8012
故障现像:能正常触发上电,诊断卡显示D0~d1,停在d1
检测过程:上假负载测试,测相关电压(cpu核心电压vcore 1.0v左右正常、vtt参考1.2v左右正常、复位有1.多点了正常、PG电压1.2也正常、时钟0.2几有一点低不过了算正常)内存供电1.8也有。精英有cpu座和桥虚焊的通病,哈哈,于是按压cpu座、和北析开机均无效!省去到处乱查的坚难过程。。。。。。。。。。。。。
*脏话*神奇的九塞沟,表示很无奈!只有拿出绝招刷BIOS试试!
我的BIOS刷写器,先上张照!哈哈!

友情提示,些刷写器超便宜且很好用!只要一包烟钱!不过较单一!只能刷8脚SPI BIOS,就那25系列的BIOS!
上官方下载BIOS文件!

这里有2个BIOS,一个是百m网卡的另一个是千m的,一定要根据主板对不上号对了,本人亲测过搞错了确实是会不跑码的!
好了开刷:

刷完上板开机,D0~D1~D2~98~e0兴奋中。。*脏话* 竟然停在e0了!
郁闷上网查知,此板已不支持533外屏的U和667以下的内存了,换上430,顺利点亮显示 了,测试完全正常!!完修
我是新手有错误之处!敬请斧正!吹牛之处敬请原谅!好了就到这吧!!!!!!!美女还等着我逛街呢!

网友A:
V星代工的主板,就是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就刷个BIOS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星代工的主板,就是有这样的情况~

精英不是自己做板的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英不是自己做板的吗  ?

这个貌似不是V星代工的!

网友C:
BIOS刷写器 才一包菸錢....
我們這買不到這麼便宜的東西...

网友D:
编程器也太单一了吧,,

网友E:
你得编程器多少钱啊!

网友F:
我这里有一块 我得试试  谢谢 楼主了

网友G:
没刷BIOS之前,此板是否支持533外频的U和667的内存呢?

网友H:
我修了很多精英主板 全是跑D1 但是能量 为什么啊?还是我的检测卡有问题?

网友I:
楼主误打误撞的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刷写器 才一包菸錢....
我們這買不到這麼便宜的東西...

确实是 绝没骗你 骗你没糖吃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这里有一块 我得试试  谢谢 楼主了

好说 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D:
编程器也太单一了吧,,

据说BIOS发展驱势,将是SPI的天下!君不见新板大量采用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得编程器多少钱啊!

15个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刷BIOS之前,此板是否支持533外频的U和667的内存呢?

应该是不支持的!刷后也不支持11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修了很多精英主板 全是跑D1 但是能量 为什么啊?还是我的检测卡有问题?

bios 有几家公司的!知道的有三家AMI(代码d开头)、AWARD(代码c开头)、PHOENIX不同品牌会有所差异!呵呵

网友(点评):
诊断卡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误打误撞的秒杀了!

我的运汔不错!神马都是浮云!!博君一乐而以!!!哈哈

网友:
这款主板有个通病,就是CPU供电的那个2.5伏的钽电容,容易坏,造成死机

网友(点评):
U座虚焊还是很多的,加焊就好

网友J:
那不是应该是d0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那不是应该是d0吗?

确实是d0 第一个码 就是d0

网友J:
引用 网友K:
确实是d0 第一个码 就是d0

那你为什么说d1修复呢?d0过了吗?

网友L:
把BIOS  上传上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你为什么说d1修复呢?d0过了吗?

d0过了 停在d1

网友:
引用 网友L:
把BIOS  上传上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你为什么说d1修复呢?d0过了吗?

故障现像:能正常触发上电,诊断卡显示D0~d1,停在d1

说的很清楚!

网友:
看了你说的貌似很简单,也算学得了一点东西。

网友:
我那块精英31的板子,上电不跑马,cpu核心电压刚通电正常然后慢慢下降到0V,搞U座,搞桥无果,到现在还躺着呢,,又遇到这种情况的师傅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