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203HV 20寸液晶显示器开机花屏LOGO倒立,已知液晶面板问题,请教高手怎么修?

楼主(2012-05-11):
宏基V203HV 20寸液晶显示器开机花屏LOGO倒立,更换屏IC AUO-P12301和AAT11732后白屏,请教高手怎么修?

网友:
你确定驱动板与屏线正常??很明显两个IC没装好。

网友:
用全新的同型号电源板和驱动板代换过,确定屏的问题。请指教

网友:
重刷程序看看

网友:
AU的屏..屏接口附近应该有一个8脚24的.有可能是那个东西有问题..

网友:
之前知道acer旗下的Emachines的显示器出现花屏倒影的状况都是屏挂了&。这个V203H不大清楚了

我这里也有一块同样的毛病屏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