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碰到一个古怪的毛病

楼主(2012-05-11):
杂牌19寸宽屏,开机背光灯闪烁,伴随图像颜色有失真。
拆机测试灯管,正常。
测量5V、12V供电正常。
但驱动板过来的ADJ一直有2。9V电压,ON信号5V有跳变(带模拟条万用表,肉眼即可看出有跳变)
拆电源板发现12V电容轻鼓。更换后故障一样。
本打算更换驱动板试试,忽然灵机一动,一剪刀剪掉ADJ信号线,,再通电测试,故障排除。加电两小时交付客户。
当时没细想,只管收钱。事后想想这毛病好象不太多见。

到底什么原因,没有查到

网友:
这也是个解决的好方法,时间就是金钱啊!

网友:
没见过这种问题,,,不知道怎么修,,,那你这机器是什么坏了呢

网友:
ADJ断开后ON信号正常了吗?

网友:
亮度信号让你剪掉了,不知道能不能调节亮度了。这个问题直接说明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这样搞确实省掉很多麻烦,但是不算维修。

网友:
有的机器亮度调节部分有问题,不稳定!

网友:
呵呵 已经到最后一步了 断开ADJ开机 插入信号然后复位 再次把ADJ恢复 一般都会正常 无果时就剩下几个ADJ相关外围元件了

网友:
主控IC供电
程序
PCB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