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400开机没显

楼主(2012-05-11):
如题,最近接到好几台R400的机器,问题基本都一样,开机没显,B壳上就亮2个灯,怎么都没显。BIOS刷过,北桥显卡都加焊过。都没用,我想问问高手们这款机器是不是有什么通病啊?

网友:
这个机器没修好,客户换板了。前两天修好一个R400,也是开机有显,保存CMOS就没显。各种方法都试过了,故障依旧。忽然想到以前有修一款联想的机器,具体什么型号忘记了。是双显卡的,那个机器是摔过的,没显。后面是直接把显卡拆掉后就行了。这个联想是I3的机器。HM55的芯片组.考虑到R400也是双显卡的,觉得拆掉显卡估计也一样。因为芯片组是GM45的,遂把显卡拆掉,有显了。接下来就是看能不能保存CMOS,进到BIOS里面把时间设置好,另外还要到DISKPALY里面调好集成显卡,这个论坛里面都有教怎么调的。保存后OK了,测了好几天都没问题了!

网友(2012-08-19):
这机子跑码吗?

网友:
楼主所说的“开机没显”太笼统了,望说得详细一点

网友:
请问楼主:双显卡的机子正常时是先从独显启动还是先从集显启动?

网友:
哈哈,真没想到这样也行

网友:
不错的经验,向你学习了

网友(2012-10-04):
我现在也有一个r400 开机要重启3次才会显示 而且停在logo不懂 测显卡没由供电

网友:
ati的吗。直接搞掉它

网友(2014-02-27):
期待 希望你能修好

网友(2014-05-02):
我手上也有一台呵呵~~~不知道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