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IER W66按开机键不反应

楼主(2012-05-11):
HAIER W66按开机键不反应是什么问题呀,谢谢

网友:
得先看看有没有待机,3V 5V正常不正常,开机键有没有电压之类的,不开机那范围大了

网友:
楼主这问题问的 我都怀疑你是否是搞维修的了 没反应肯定得查条件呗 开关电压 EC供电复位晶震 触发BIOS供电 南桥供电晶震 复位 3 5V待机 适配器侦测 休眠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