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865主板简单维修

楼主(2012-05-11):
一个垃圾华擎主板用户要修没得办法,有钱不得了。目测内存供电管烧糊了。换之,可以点亮了,测试S极电压2.2V不正常,断电一只表笔接G,一只表笔画LM324,8脚是内存场管的控制,通电测10脚2.5V正常,9脚反向输入2.2V不正常,可以肯定324坏掉了。换之,内存供电2.5V正常了。维修结束。顺便发个闹骚,搞维修太艰苦了。你们看嘛,上门维修摩托陷在泥地里了 ,前轮子都转不动了。收了100吧元

网友:
还上门维修啊 收了多少钱

收多少钱啊?

网友:
上门修主板,楼主带了多少配件呀!

网友:
带工具上门啊?真是辛苦。

网友:
顺利搞定就是好。

网友:
这种地上骑车可得小心了.....很容易漂移的...这个上门得多收点哦

网友:
修个主板还上门,楼主真有耐性!

网友:
这个真得多收点。收了多少啊?

网友:
有车方便,搞好收钱就走,多爽。

网友:
华擎865GV的APM2030N是通病。

网友:
楼主不光技术牛,车更吊

网友:
楼主真高端啊

网友:
楼主 这样维修 报价是多少啊

网友:
修下多少大洋  车不错

网友:
兄弟真有心得,不先把摩托车弄好干活,拍照到没忘了,此贴发的够辛苦

网友:
NB,是农村吧,现在村村通你们那边没有搞吗?我们这边农村里96%都是硬化路了

网友:
气摩托去上门维修 ,,不容易啊 ,,

网友:
现在维修真不容易啊,还上门维修。

网友:
楼主是到乡下去修的吧?你的业务已经遍布乡村了。恭喜哦恭喜

网友:
确实不容易楼主经常上门维修么

网友:
印象中324的反相输入脚还会串一个电阻的吧,LZ就不先怀疑下电阻的问题拉低了反相输入的电压?不过修好了就好。我一般都先搞了控制级IC,不行再去查的

LZ的车牛啊,我的还是那种女装的

网友:
楼主够 牛的,上门发辉,我们都是在店里检修,佩服

网友:
lz 我喜欢你的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