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100开机不亮,求助

楼主(2012-05-11):
联想天逸100  机子送来已经修过   现在是开机不亮    PD27    PD28    没有了  用什么代换?

网友:
虽然不是很懂,如果是我,我就强行开机量下先,代换的不懂,百度查查吧,希望楼主能早点解决问题,很多问题集成的一块板,凝聚的都是经验

网友:
这位兄弟讲得太对了

网友:
恩,你先找个一样的板子,看看 还少不少其他的管子,如果没有就上网上找图片去

网友:
上网看看图纸上它有什么作用好像能代换

网友:
那是什么元件啊?找个电路图看看咯。芯片的话,原值代换。

网友:
如果有图纸的话,查图纸,没有那就找差不多的二极管换下试试

网友:
先上网看一下图片啊,看是什么东西没有了

网友:
先量下是什么管子哇,量了再说

网友:
去网上查一查,不要轻易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