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8v 插电自动上电但屏幕不亮 用电池不自动上电

楼主(2012-05-11):
ASUS X88V插电自动上电  但屏幕不亮 CPU有温度 风扇不转 安开关键无法关机 用电池不自动上电
撤机 3.3V 5V 1.8V 电压都正常  EC是IT8512E  用手触摸发现时钟芯片非常烫型号是(9LPR363EGLF) 1脚和41脚有3.3V电压  时钟晶振电压分别是:1.58V和1.53V
测量CPU主供电有0.96V
测量H CPU RST#为1.1V
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下     是不是时钟芯片坏了   谁有9LPR363EGLF的图纸没有??发跟我一下,谢谢。
邮箱:tanfly168@163.com

网友:
时钟在运行的时候本来就会发热   一般输出有波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