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7系统有什么小功能

楼主(2012-05-11):
关于Win7系统有什么小功能,我知道的没几个,有知道的朋友告诉下。
Win键+空格

网友:
一、Windows键 + 空格键“Space”
[作用]:透明化所有窗口,快速查看桌面(并不切换)
[快捷键]:win+空格
[小结]:当你打开了很多程序窗口的时候,这招非常有用,而且桌面还会有华丽的光影效果哦。没用过的赶紧试试先

二、Windows键 + D
[作用]:最小化所有窗口,并切换到桌面,再次按又重新打开刚才的所有窗口
[快捷键]:win+d
[小结]:这个功能在以前的系统里是都有的,只不过win7的显示桌面放到了任务栏的右下角了(就是最右边的那个长方形小条)
三、Windows键 + tab键
[作用]:传说中的3D桌面展示效果
[快捷键]:win+tab
[小结]:记得本区应该有一个帖就是关于这个效果的,不过感觉这招最简单了
四、Windows键 + ctrl键+tab键
[作用]:3D桌面浏览并锁定(可截屏)
[快捷键]:win+ctrl+tab
[小结]:见识了它的效果想留个图,win+tab是办不到di,win7说了 -- I can!
五、Windows键 + 数字键
[作用]:针对固定在快速启动栏中的程序,按照数字排序打开相应程序
[快捷键]:win+数字(1-9)
[小结]:吼吼,这个功能爽吧

六、Windows键 + P
[作用]:打开“外接显示”的设置窗口
[快捷键]:win+p
[小结]:办公室一族,对这个功能肯定不会陌生吧。对了,接投影仪快速切换,嘿嘿。
七、Windows键 + X
[作用]:打开“移动中心”设置窗口
[快捷键]:win+x
[小结]:设置窗口里包括显示器亮度控制、音量控制、笔记本电池监控、Mobile手机同步设置、外接显示器管理...等多种功能

网友:
WINDOWS7不是很好吧,还是支持X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