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二天的雷劈电源

楼主(2012-05-11):
这几天由于打雷,下大雨,受此祸害的电脑不少,来换网卡的笔记本,和被劈不开机的台式机都有几个。
  然而一台式机,开机无反应,检测就不说了,最后换电源就好了。
     重点开始,打算修好这个电源自己二手或用,拆开看,由于还有二块主板要修,就大概看了一下,烧了保险,换了,一通电就炸。。。就想电路肯定短路,看了管和大电容都正常,就暂时没弄了。今天早上好好来修,发现在热敏电阻也炸了,当然要换,最后找出有击穿短路的二个二极管,然后找来二个同型号的换上,换保险,检测,就OK了,通电正常,开机OK。  下面是图

网友:
自己先沙发,不好意思,图上传反了,主图在下面。{:soso__7116158046136899198_2:}

网友:
杂牌电源  很次的

网友:
垃圾电源。。。。。。

网友:
二代的家用主机呀,电源当然一般啦

网友:
我想问问修这么个电源收费多少啊?我的话就直接叫客户给我30块,给他换个二手的,他的坏电源还要归我;这样算下来,可以有20+以上的纯利

网友:
雷击的不好修,直接换电源。。。

网友A:
楼主维修电源的水平尚待加强。

网友:
是卖了电源给他,这个就给我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维修电源的水平尚待加强。

哈哈,正在努力中哟,加个好友,请教指点

网友B:
说的也太简单了吧,就说换了两个二极管好了,有些经验的一看就知道是整流二极管击穿了,这没什么技术含量吧,况且一换保险就上电,不检查后面的整流桥,我服了,如果这样的贴都能转正,我认为只要有图片,有没有技术含量的贴子都可以转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也太简单了吧,就说换了两个二极管好了,有些经验的一看就知道是整流二极管击穿了,这没什么技术含量吧 ...

才进来这网页,正好 才修了这实例。。。顺便照相拿实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