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L410K 怪问题 白屏

楼主(2012-05-11):
最近老遇见怪问题  先说这台吧  是 ibm sl410k的机器  问题是白屏    有时还红屏  蓝屏  白屏 来回的交换    插拔一下屏线 就好了  可是用两天又出现原来的问题  在插拔又好了   屏线换了   屏也换了 怀疑是显卡的问题   显卡是集成    大师们你看看 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主板接屏线接口虚了

网友:
这个机型,屏也坏过。主板屏线接口处的电容也坏得多!白屏时,外接也白屏吗?

网友:
接口处的接触问题

网友:
还是接口问题,,,,,,

网友:
板子上是不是有断线

网友:
换屏线试试!

网友:
主板问题

网友:
屏线接口周边电路是否有虚焊

网友:
   屏自检 , 看看是不是屏扣虚焊 或主板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个同样的机器 但是我的是独显的机器  进桌面 待机又是待机画面发白 有时候机器不显示  怀疑显卡  有黑胶  头大

网友:
     既然拔插一下就好了,肯定是接口或者接口周围元件虚焊之类的!

网友:
这机器修好了吗

网友:
没有 那   现在还在修

网友:
个人觉得不是主板问题,要不插一下屏线没有理由会好的,虽然时间短

网友:
显示接口问题

网友:
用洗板水吧接口刷刷,试试

网友:
重点 屏接口 电路问题~ 电容 全换一下!

网友:
同意19楼的看法。

网友:
外接什么反映,你有试试吗

网友:
现在 我换了个北桥4-5天 现在 还没返修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