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310按键盘有嘟嘟的声音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5-11):
有的说是键盘串了,有的说 是接触上的问题,到底出在哪了啊
戴尔

网友:
是键盘连键的问题,拆去键盘就应该好了,换个键盘吧

网友:
先检查键盘的线是否插好,然后注意装机的时候看是不是哪儿接触,连线了

网友A:
键盘坏了很有可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