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联想T60独显普屏的BIOS

楼主(2012-05-11):
求个联想T60独显普屏的BIOS,这个本原来是 在外面分好区后,安到本上就成原来分区了,到我这测试的是在外面装好系统后,在这个本上启动不起来,和没安硬盘一样,用光驱PE系统启动蓝屏,用光盘上的分区软件分区就死机,去了硬盘 PE和软件就能正常启动了,硬盘 U盘在DOS下也能认到,用U盘也不能启运!!!  现在分不清是软件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所以先写个BIOS!

网友:
试了好多次,都是在外面装好系统 安到本上就启动不起来了,和不安硬盘一个样,在COMS 里设隐分区显示,和硬盘设成兼容模式也不行

网友:
那些分区软件 DISKGEN DM ...一找开就死机,PE 中途蓝屏,去了硬盘就正常了,在别的贴子上看到,有的是南桥,有的是北桥,还有说是BIOS.......还有说是联想的分区作怪!!!

网友:
这个论坛应该有自己去找一下吗

网友:
谁有联想T60 独显 正屏的本BIOS,直接写的那种,不是在WINDOWS 下升级的那种

网友:
没有,基地上有个T60独显的不知道  是IBM 的还是联想的

网友:
写了也没有用,不是BIOS 的事

网友:
NND 最后换板了

网友:
黑胶真难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