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为什么强盗3K的DE不能连续恢复?

楼主(2012-05-11):
这个问题已经遇到好久了,一直也没仔细研究这个问题,我在用DE进行文件恢复的时候,只能一个目录一个目录的恢复,即使全打对号,做了选择,恢复的也只是一个目录,在进行恢复的时候,我无论选择的SAVE MARKED还是SAVE都是这样情况,在点击右键的时候,总会有一个目录变成被选择的状态蓝色条,开始恢复也是恢复的这个目录,其他的只能在下次点选的时候才可以恢复,请教一下大家是否遇到过同样问题,如何解决的?

刚才有又试了一下,如果在ROOT前边选中,这样可以连续恢复,但有时候不想恢复里边的一些目录,只要把里边不想恢复的目录去掉之后就不能连续恢复了。

网友:
在 ROOT点右键,保存标记的按钮,就会恢复你打勾标记的数据了。

网友:
罗工您好,我试过的,如果点ROOT之后,再想把不想恢复的选中,这样就不能连续恢复了。如果全部选择就可以连续恢复,但有些文件不想恢复啊,比如回收站啊,系统文件啊什么的。

网友:
没有碰到你所说的问题。。。都是正常的。。。

网友:
好像是可以的。。。。。。。

网友:
好啊阿荣,好久不见你啊。在雨见过你。我选中ROOT后,再去掉没用的,不需要复制的文件就不可以了。

网友(2012-06-19):
DE能恢复坏道区的数据么??

网友(点评):
逻辑坏道应该可以吧,物理坏道就不行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还是r-studio好选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