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LT37810U屏闪(声音图象都有)大家帮帮

楼主(2012-05-11):
机子热机后(1个小时内)屏的背光亮暗闪,一暗一亮闪很快的。

正常时电压21伏 4。8伏。坏时也是21伏,4。8伏 (图纸写24伏和5伏)
高压控制信号正常时VBR-A 1。5伏(闪时1。5 )    ON/OFF3。1伏(闪时3。1 )   VBR-B3。2伏(闪时3。2)       STATUS  0伏(闪时0 。7)

网友:
是不不灯管闪呀、

网友:
灯管问题先排除下

网友:
你的屏線接觸不好。拔掉重插。

网友:
我修过。是驱动板的左边的四个电容漏电,是一个供屏驱动板电压不稳引起闪屏。

网友:
加焊高压部分元件

网友:
很有可能是电解电容怀孕或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