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不用驱动板点屏没有竖线,加过驱动板就有竖线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5-11):
请问不用驱动板点屏没有竖线,加过驱动板就有竖线了是怎么回事?如图没接驱动板的也有竖线,接驱动板前没有竖线

可能我表达的有问题,我重说一遍:没接驱动板点屏屏是亮的没有竖线;接驱动板有竖线了;现在不接驱动板点亮屏也有竖线了(注意看图上没接驱动板,屏上有竖线),没想明白,请老师们指点

网友(点评):
不加驱动板点的是灯管不是屏,加驱动板以后点的是屏和灯管,如果你插高压板的话

网友:
驱动板型号不对吧。或屏线有问题

网友:
驱动板不对吧。。。

网友:
应该驱动板不对  跳下线看看 3 5v

网友:
不接驱动板没线很正常,因为屏没有工作,只有灯管工作。看不出来好坏,接驱动板屏才工作,有线,有的是驱动不对,也有的是屏坏。

网友:
可能我表达的有问题,我重说一遍:没接驱动板点屏屏是亮的没有竖线;接驱动板有竖线了;现在不接驱动板点亮屏也有竖线了(注意看图上没接驱动板,屏上有竖线),没想明白,请老师们指点

网友(点评):
您把屏弄的有毛病了,

网友:
一条黑细竖线。典型的屏电极线脱了。

网友:
因为你没接驱动板的时候驱动板的  列驱动没有工作 液晶分子没有工作才会没有线的  如果你接上驱动板的时候列驱动工作了  但是呢  其中有条控制液晶分子的线开焊了 没有工作 才会出现 你这种状况 压屏就可以了  呵呵

网友:
用修手机的压屏专用烙铁压的试试,压不好就废了

网友:
屏绑定线问题或者屏上电路那部分问题

网友:
好弄的,用T头试下

网友:
屏的 故障吧
如果手压好的话,是排线问题

网友:
屏上的什么行列线掉了一条,要专用设备才能焊接

网友:
这个是和信号有关系..."残留".."后遗症"   .这个东西还不知道怎么解释..

网友:
   屏本来就坏了嘛

网友:
屏线驱动板,要不行屏不好修的

网友:
不接驱动板,点屏时间长了线就淡下去了,再接上驱动板然后再不接驱动板屏上出了四条彩色线,两条红一蓝一绿,有点意思了。

网友:
液晶面板损坏了

网友:
不接驱动板没线很正常,因为屏没有工作,只有灯管工作。看不出来好坏,接驱动板屏才工作,有线,有的是驱动不对,也有的是屏坏

网友:
平电极脱落了, 至于你说的不加驱动板一而又屏线,就像你有时候吧显示器关掉还有图像一样,背光阴了

网友:
屏坏了!!!!!!!!!!!!1

网友:
可能是屏线有问题吧

网友:
这种现象还没有见过啊,TN是常白的,不会是你恶搞的吧

网友:
...接上驱动板 屏工作有亮线 。 模组坏。 不解驱动板 有条线, 背光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