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2000

楼主(2012-05-11):
接到手是显示不通过。换了显卡。GF-G07200-N-A3。。。现在还是只有外接。内接不显。屏灯亮、

网友:
再加焊下,试试,看看掉小元器件没有

网友:
还是显卡吧  内接大小键可以切换吗???

网友:
显卡工作条件挨个测量呗,看到DV2000就做BGA,只是个桥工

网友:
如果没有打落什么东西的话,再焊一下。

网友:
显卡边上的小件有没有掉落的呢,
很容易忽略的问题
前提是你换的显卡是真的改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