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0 进系统后死机 求解!!!

楼主(2012-05-11):
DELL1410 进系统后死机 求解!!集成显卡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1918-1-1.html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块联想的也是进系统死  搞死人了   换了个南桥 测机希望不会在出问题

网友:
我提个方案给你:先清理一下灰尘,再清理一下内存条金手指,放电,拆CPU加硅胶,要是不行,换电源,换内存,换硬盘,换主板,检查主板的超频,跳线,因为进系统后死机的原因很多

网友:
   什么CPU的   楼主可以看看BIOS   可以刷个试试  在一步一步的排除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 这种问题太广了 只能一个个试着来了

网友:
这种问题,只能一个个试换着看、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一步一步的去排查了 一点一点的缩小故障范围 再去做进一步的判断了

网友:
如果不是显卡那就重装下系统咯,这个问题什么都有可能吧,的却很广

网友:
看看是不是硬盘的事,如果没有事,就刷下BIOS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这么好的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