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L不开机 笔记本维修一例

楼主(2012-05-11):
联想E42L不开机 笔记本维修一例

联想e42l集显电脑,客户讲是进水不开机。接手后先拆机,发现并无明显进水痕迹,于是通电,待机电流0.06,有些偏高,测公共点电压B+只有3. 8v。显然没过保护隔离。由图可见,B+电压的产生必须使PQ10和PQ11导通, 而PQ10,PQ11导通的条件是它们的g极处于较低的电位,测其g极电压为19v,明显偏高,此点电压主要受PQ18控制。而PQ18受控于PACIN,ACON和ACOFF。测PACIN3.3V,ACOFF 0V,ACON 3都V正常,按理说PQ18就该导通拉低PR60上端电位至8点几v。更换PQ18也一样,这就有点疑惑了。这时,用镊子短路PQ11的D,S极让PQ11强行导通,松开镊子后发现待机电流变成了0.03正常了,PQ11g极电压8.2v也正常了。这时,测3,5v待机电压也出来了,但按开关还是无法开机。拔掉电源重新插上,又回到开始故障状态。清理一下思绪,决定还是从PACIN,ACON和ACOFF查起。 PACIN和ACOND都由PU1产生,而ACOFF源自何处没有找到,但它控制PQ2。PQ2,PQ3,PQ1共同作用产生B+。这个B+和PQ10,PQ11产生的B+应该有所区别,按时序它应该先期产生,这一点从断开PQ1后待机电流变成0得到证实,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PQ11无法导通。如此分析得出B+有短路导致保护。但是测B+对地阻值并无不妥,可见短路并不严重。B+在待机状态下主要给几个电源管理芯片供电,其中主电源管理max8734是首要的怀疑对象,虽然它在强行B+供电后能产生3,5v。于是果断换掉max8734,再次插电,待机0.03,恢复正常。但是按开关还是没反应。修复了保护隔离,接下来修开机电路。
   开机芯片kb925qf75脚,11,26,37,105脚3.3v供电正常,开机脚36脚ON/OFF#在按下开关后拉低,但41EC_ON脚无变化,于是换掉kb925qf,开机指示灯亮,电流跳变亮机,此机修复。

网友:
太深了,楼主太牛了。学习了。

网友:
看了楼主的分析,对仁宝点火回路有了一定的了解了。谢谢

网友:
楼主,直接短接会不会烧东西啊?

网友:
这个不是广达的代工吗

网友:
分析得好详细哟

网友:
肯定不能直接短接飞线过去就是有19v电压也开不了机,即使有些机器飞线隔过 保护隔离电路能开机但电池不能用,遇到保护隔离电路问题必须一点一点分析逻辑电路找出保护的原因

网友:
楼主,EC_ON是为了在用电池时持续拉低51_ON#的信号(电池开机),如果用它来判断用电源不触发,不合适,只能说你运气好换对东西了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不错,短接只是维修手法之一

网友:
分析得很详细

网友:
这个也属于普通中的特殊了,按道理PACIN ACOFF ACON都正常,就不应该有B+了,可是这个案例还是保护了。有点弄不懂。

网友:
楼主是维修高手的哈

网友:
分析的好细哦,楼主理论好强悍哦

网友:
看看十几分钟,受益良多,谢谢

网友:
受益匪浅啊,,,

网友:
你说的是8734短路拉低了主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