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二极管还是三极管

楼主(2012-05-11):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304497720/QQ/WinTemp/RichOle/]]C[@CBHFGGJMP(R)D)~H52.jpg

网友:
这个是二极管还是三极管,作用是什么

网友:
这个是3极管,稳定南桥的电压的!

牛头啊错
不清楚别乱说
误导别人。

网友:
这个内部结构图怎么像二极管呢

网友:
从这一点电路图看绝不是三极管,楼主可以发全图看看

网友:
这是双两极管,不是三极管,应该是起稳压作用的

网友:
这个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
嵌位二极管

网友:
这个正确,防静电的

网友:
我看是三端稳压模块

错误。

网友:
怎么看都不像 三极管!

网友:
藐视是三极管

网友:
双二极管 嵌位二极管

网友:
就算是这个件坏了也好改啊。测也好测。不用知道他是二级管还是三级管吧。

网友(点评):
看你楼下的点评是对的。你的图标结果怎么样,关注着。

网友:
 自己看百度:
     BAV99是一种开关二极管,是半导体二极管的一种,由导通变为截止或由截止变为导通所需的时间比一般二极管短。主要应用于电子设备的开关电路、检波电路、高频和脉冲整流电路及自动控制电路,在IC网络超市上还有更详细的产品图片,尺寸,封装,PDF等资料。
编辑本段产品描述:
 二极管类型:小信号
 电流, If 平均:200mA
 电压, Vrrm:70V
  正向电压 Vf 最大:1V
 时间, trr 最大:6ns
  电流, Ifs 最大:4.5A
  封装形式:SOT-23
 针脚数:3
  SVHC(高度关注物质):Cobalt dichloride (18-Jun-2010)
 SMD标号:A7s
 封装类型:SOT-23
 应用代码:高速
 总功率, Ptot:330mW
  最大正向电流, If:200mA
  正向电压, 于If:1V
  电流, If @ Vf:50mA
 电流, Ifsm:4.5A
  结温, Tj 最高:150°C
表面安装器件:表面安装

网友:
钳位双二级管,触发电路有些有用到

网友:
是吖,我觉得是复合二极管,可是那符号怎么用Q表示呢

网友:
钳位二极管。

网友:
应是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