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读MATS测试结果

楼主(2012-05-11):
我这有昂达9600GSO/384M/GD3的显卡,开机画面星星点点花屏。用MATS测试结果如图,请高手指点看是哪个显存有问题

网友:
所有显存都 坏了,没法修了

网友:
全报错一般会大花的

网友:
MATS用哪个版本,是MATS9吗?

网友:
是不是纯DOS噢?

网友A:
三星颗粒啊?
先尝试不断跑3D,看能否修复。不行就要换显存了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尝试不断跑3D呢,这样能修复显存么?请版主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颗粒啊?
先尝试不断跑3D,看能否修复。不行就要换显存了

是三星的显存颗粒,要是换显存  ,都得换么?

网友:
只有加焊GPU 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