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ASUS 1005PE 短路维修

楼主(2012-05-11):
   今天又修到一台1005PE短路的机器      拿到手一点没反应
开机     量接口那19V     只有2.2V    被拉低了     不过接口那位置没短路       如图1  PQ1  123456只有8欧    这个位置电路了  (这个电路是1005HA的    1005PE的没找到图纸  将就着看 看)        取掉PQ1(如图2  USB接口边上的8脚芯片  应该也是双P沟道的管子吧)       取掉后5-6脚短路还是8欧  别的正常阻值。
烧鸡大法    烧了这个8脚芯片的5-6脚    3V烧的    H141下面的电容撑不住了   冒轻烟了。
取掉后不短路了   插电    19V出来了    3-5V出来了    OK   装机     这个鸟本不知道怎么回事    老是要内存拔插  屏线接口拔插2-3次才能点的亮  日哦        图2上那电容一起摆着POSS    希望对新手有点帮助。

网友:
一个电容引发的悲剧!!!

网友:
楼主给个1005ha的电路图啊

网友:
这种情况 挣钱是最舒心的    以后几乎不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