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原装主板跑代码CF 50

楼主(2012-05-11):
在拔下内存后还是跑这个码,换了个cpu,换了内存也是跑这个码,然后发现cmos跳冒哪里的电压只有1.几v,后跑线路发现,原来是电池到跳冒间的线段啦,不了两根线,亮啦。跟大家分享分享,哈哈。

网友:
实物图呢?
有疑点:
1、INTEL原装板一般没有CMOS跳帽,只有BIOS CONFIG
2、INTEL芯片组,CMOS跳帽不正常,一般都是不通电或者保护,不会跑码

网友A:
我开始量到南桥下面有一个跳冒,上面只有1.几V,跳冒下面好像是有些xxx-coms,我就想到了电池,然后从电池跑线路,就发现一个不起眼的小坑,是线断了,然后我补完线,就可以开机了,在量跳冒,就有3.3v了,饼哥,可能是我弄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开始量到南桥下面有一个跳冒,上面只有1.几V,跳冒下面好像是有些xxx-coms,我就想到了电池,然后从电池 ...

可能你的不是INTEL原装板吧?莫非新的原装板都有CMOS跳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的不是INTEL原装板吧?莫非新的原装板都有CMOS跳帽了

可能不是原装板吧,我看自动上电了,还以为是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