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NI121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2-05-11):
板号:LA-4501P
待机0.09,有点偏高,拆机,测B+无电压,手摸充放电芯片BQ24751发烫,觉得这个容易了。

料板上拆了个BQ24751换上,虽然不发烫了,但待机0.003,B+仍然没有,只有一步步测了。
打开图纸

测28#电压为19V,5#经过PR42,PR40分压得到2.64V电压,也正常。10# VREF 3.3V,也是正常的,为什么4#ACDRV一直是19V,而不拉低呢。
8#OVPSET也是2.62V,正常啊,IC的PDF里写的是disables charge and ACDRV when OVPSET>3.1V.

在线测PQ7 PQ13的 D S阻值,也正常啊,没发现短路,但测G S之间的阻值,却只有160,难道软击穿了

拆下PQ7测,正常了,换了一个P管,待机0.013,短接JP42的1 2#,电流有跳变,接屏,电流到0.5左右的时候,屏就亮了。

PS,这个机器好像只能安装版的XP,GHOST到解压文件了。就卡住了。

网友:
装过几台系统这个机器,修暂时还没修到过,这个机器是要一步一步装的才可以GHOST是不行的

网友:
这个隔离罐是很容易坏

网友:
还没遇见过这机器呢。。。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隔离那里老出问题呀。这机子

网友:
mini 10 作系统 卡logo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台这个机器,进水的,折腾了一下午也没好,明天去了继续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