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5SAMD 芯片组

楼主(2012-05-11):
今天接了台6535S、一看就知道北桥问题、焊了4次、还是键盘灯在闪、内存阻止不对、焊了CPU坐、换了CPU、刷了BIOS  南桥也做了、还是一样、键盘灯在闪。求救中。

网友:
内存阻值不对,应该还是CPU那边的问题

网友:
换个原装电源试下咯  闪灯 CPU 北桥的问题大多数都是这些问题

网友:
换个北桥吧

网友:
有时只加焊不管用

网友:
这个机器比较蛋疼,上次一台HP4416S 显卡,北桥,南桥,CPU,CPU座,BIOS全换了,还是灯闪,复位信号来跳来跳去,各供电也都正常,就是搞不定。

网友:
强人维修,强会出现强故障,咱表示很淡定,一般不把问题找准,不乱动。所以很少遇到那么玄乎的问题。

网友:
内存阻值不对,那是与U这有关。

网友:
前些修过一样类似问题,U是好的,BIOS刷过,重做北桥一样,后是换了个北桥好的。

网友:
换个北桥试试吧。

网友:
CPU那边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