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f-n61m触发一秒掉电,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2-05-11):
是am2的板子,一开始触发一秒掉电,拔掉12v不掉电,然后我就量cpu供电场管。检测正常。。供电ic是isl6566的。。只能先把这个取下,再测,不掉电了,换了一个新isl6566结果还是一样,保证焊接完整。。然后我强制加电试了一下,发现cpu无供电,再测6566有供电,vid ,boot都正常,就是没有en,跑线,结果经过一个电容穿孔了,而且是板层那种,板子下只有一个孔,没有连接线。。接下来不在怎么办,我装假负载还是一样的。。。。。无图纸。。

网友(点评):
桥。重植一下

网友:
这个情况应该是场管短路了!

网友:
仔细看....

网友:
会不会是欠压保护了啊!

网友:
有可能有轻微短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