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10进水机不稳定

楼主(2012-05-11):
前两周收一台联想T410 I5CPU 带独立显卡的机子,进水了,是键盘下面进的水,吹干后可以显示,客户拿回家用了一周,又开不起来了,摄像头的灯一闪一闪,电流只有0.6左右的电流,然后又掉电循环,后面测试电压L16 L28无电压输出,发现电源芯片有点烫,于是定了VT356 VT357代换了一下,当时吹这个芯片都在发抖,因为这个芯片很不好吹,移位麻烦就大了,花了快1个小时左右才把它吹好,插上电试机。呵呵。。。可以了,装好测试了两天没问题,因此叫客户过来取机,可是客户拿回去用了两天又出新问题了,他说坏之前出现过好几个键不能用了,死机因此他强行关机 ,后来再开就再也开不起来了,电流上到1.5左右,会发过滴滴滴的报警声,一长三短,测试各组电压都正常。也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散热好不,坏前、、在看看有地方腐蚀吊件没。键盘进水。影响了吧、、、联想BIOS就是容易坏。。。独立显卡。。所以要看散热以前做的好不

网友:
先刷个bios早在说

网友:
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刷了一下BIOS好了,测试各个键盘是好的,但是测试了一会儿,还不到十分钟就自动断电了,后面就再也开不起来了。再刷BIOS也没有用,现在就只有待机的5V,3.3V,按开机键盘没有反应,搞得都快崩溃。只好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