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用半个钟以上会闪白屏怎么回事

楼主(2012-05-11):
杂牌的显示器用半个钟以上会闪白屏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屏线接触不好

网友:
驱动板问题吧。电容或者某个芯片虚汗。。都有肯能。拆开瞧瞧、

网友:
屏供电不良

网友:
是不是5V 不良 供电不稳 再就是屏了

网友:
白了后 量有没5V或者12V供到屏上..确认一下是板问题 还是屏本身问题..

网友:
   用通用板确定是屏的原因还是驱动板的原因,。。。

网友:
  你的多大的显示器 ,你把显示器拆开看看,你首先的确定是显示器的平坏了,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最好你先找一个板试试,看看过半个小时之后还出现这中情况不 ,最好多试试,要不是不出这情况,这就重点怀疑驱动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