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求解

楼主(2012-05-11):
高手求解。。。。。。CQ45的笔记本  进过水之后   一会可以上网  一会不可以上  怎么回事

网友:
估计网卡供电芯片或着网卡芯片副腐蚀虚焊导致

网友:
或者南桥不良 。网卡南桥附近 进水没有

网友:
赶快去维修站检测一下 进过水有没有腐蚀点 别整大了再把别的部件烧坏了

网友:
应该是腐蚀虚焊了

网友:
o      明白了。。。。。。。。    网卡芯片加焊过之后  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