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61gt 当FF

楼主(2012-05-11):
此主板,开机当FF,首先检测CPU—CORE 约1.15V 低于1.3V 正常值(我的CPU 为3200+),测内存供电约1.9V 正常,测桥供电约1.3V 正常。测桥上小电容,有VCC3,测内存时钟也正常,用手安压CPU座和桥,无效,涮写BIOS 后,此板正常。总结:AM2 的CPU 初始电压1.1V ,正确读取BIOS 信息后,升到1.3V。

网友:
应该是一运行后开始跑吗电压稍微高些。。。没试过。。。。。。只要时钟有了就可以开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