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们 求助啊 雷劈的 联想F41 开机掉电

楼主(2012-05-11):
同行的一台联想F41独显机器 说是雷打坏了  上电 待机0.28 开不起机  看出来有明显短路  给同行报价100(这是地理差异 别喷)  OK  拆机  直接拆网卡  拆了之后 待机电流下来了  变成0.01了 上开关  开不起机 量3-5V 多有 开关上面也有  IO起振  南桥起振  心想是IO 由问题 换了IO 接上电流表 按下开关 可以开机 但是跑到0.5几时 掉电 量电压  北桥有电压 显卡有电压 CPU有电压  南桥有电压 内存有电压 心想是CPU问题  换了 还是一样的 主板电池拆了 还是掉电 没辙了 求助 网桥也拆了  现在是想换个南桥试一下 是HBM 的南桥  只能等明天的结果了 如有经验者 本人求助

网友:
查一查核心供电发出PG 及时钟CLEN是否正常发出,查发出端同时查接收端,若然中间有电阻。还有CPU周边的滤波电容是否有异常?

网友:
CPU 电压多有的  电压全部多有的

网友:
电压有,信号你查了吗?

网友:
雷击了,不好修,没有规律,任何都有可能

网友:
这个  我不会查电路的啊  。。。 图纸不会看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一下吧,很有可能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盲修。你看看IO换的怎么样。。。检查下。。。。然后加电烤鸡试试有地方温度过高没。。。或者查图纸接个诊断卡。悄悄到底跑吗没、、、、、、、、、、、

网友(点评):
没跑马 2代跑马卡吧 上上去不跑 IO 我换了2个了 多是新的 情况一样哈

网友:
这种现象可能局部还有短路,打下各项供电都起来没。

网友:
雷劈的不好修,100元收小了。。。

网友:
同行的没办法啊  哎

网友:
开机的时候可以摸一下板看哪个供电IC发不发烫,也可以量下各大电感、电源IC有没有短路或者阻值异常。实在不行也只能是换南桥了。

网友:
短路没有  没有什么明显的IC发烫  因为是雷劈的  我必须换南桥了

网友:
应该是电容漏电。你慢慢看看CPU附近的那些大电容。换了应该就OK了

网友:
搂住得思路太乱了  我哪有你这样修的

我是速度 不是说什么太乱了 我有些过程 没写而已

网友:
只收100块等着亏吧

网友:
后面的加钱啦

网友:
0.5几掉电好像没有过内存,你检查看看

网友:
你现在还是重点查信号,修笔记本重点是信号其次才是电压,

网友:
先仔细检查网卡周边吧

网友:
南桥问题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