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SOS...SOS...X200奇怪故障 大家进来看看

楼主(2012-05-11):
客户拿来无显示,放电正常点亮 拿回去用了2天又是开机无显 。。
电池3V的电是有的。。。
返修2次了啊。。每次放电就好了
没有头绪啊 。。。。。。。。。。。。。
大家有没有遇到此情况啊!!!!!! 是BIOS问题吗 在系统下软刷可以吗????????

网友:
不是是保护的话、、、如果电源。等别的东西都换试过了后。只有是。、。。。、、、南桥不良。。加焊不行就换桥。。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