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HP MINI 110 档LOGO画面维修一例

楼主(2012-05-11):
今天接到一商家拿来的HP MINI 110,开机挡在LOGO,也是放电,结果有点儿进展,多跑一下,又闪在这个位置。取板,如附件里所带图片一样,一样一样的拆,还是一样。想了一下,难不成真的还是要刷BIOS或是干南桥吗?先从简单的做起,下BIOS,过程不说,结果一样;再加焊南桥。。。。。。。。。。。。。。。。。等了N久,还是一样。没法子了。到网上找偏方,找了N久N多,一样一样的按照别人经验来做吧。终于在试了不下十次的试验后,这台机子终于能看到了。

详见附件文档内说明文件

网友:
档logo 还搞得那么神秘

网友(2012-06-22):
LOGO现在越来越猥琐啦

网友(2012-05-17):
这个我认为是在骗分

网友:
一般当logo都是南桥以及南桥管理的设备有关

你的头像是我看了这个帖子之后的第一反应
正解 我一般会先换 南桥 再拆外设

网友A:
直接写下维修过程不就行了,还要下载

网友(2012-06-22):
就是啊 搞的那么神秘

网友(2012-05-19):
就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写下维修过程不就行了,还要下载

多点儿经验值。理解一下。

网友:
请问你,修好这台机花了多少下载分?都像你这样行吗,

网友:
LZ你也太不厚道了哟,还要下载?想分想疯了吧?

网友:
好像下载,,楼主不加分的啊,,
就是自己传上去的东西,自己下载也是分的,,,,

网友:
感谢有人评分给我。谢谢。你可以把摄象头取了之后,能开机进系统后,再把摄象头接上去一样可用。你可以再试试。我的是试OK了的。

网友B:
这个应该是通病,不要说我们不给你分,只是现在这分很难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通病,不要说我们不给你分,只是现在这分很难赚

我并不是说让你给我加分,我是说我这个共享出来的对人有用就值得了。并不是什么问题都能碰到这样的解决情况。到时其它机子如果你碰到了,没有人给你提供的话,还是挺难得找到问题的。是吗?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并不是说让你给我加分,我是说我这个共享出来的对人有用就值得了。并不是什么问题都能碰到这样的解决情 ...

那是,所以说我要跟你说清楚,其实我很想给你分,可是我现在是囊中羞涩,

网友:
此机最终在试了不下十次后,试了一个偏方为,把摄象头取了,一切OK。
再次试了几下后,把摄象头再装上,还是一样能可以开机了。这个具体原因会是因为摄象头短路造成吗?
应该也不是。因为,第一次取下后,就可以进系统了。再接上也能进了。

网友:
等我下次遇到了在下吧   现在分很少少啊

网友:
笔记本摄像头本来就是走的是USB总线的

网友:
我的hpmini2140一点问题都没有,不光是在香港买的~!

网友:
开机外设经常卡机啊,我见过无线模块的多···

网友:
一个一个的排除,

网友(点评):
你没看到我备注了吗?已经解决了问题了。

网友:
把摄像头的线拔掉试试吧

网友(点评):
的确就是这个问题。不过已经解决多时了。多谢。

网友:
刷新BIOS,可以解决
AMAY
不用刷BIOS,已经解决他问题。

网友D:
那可能还会返修啊
lao1
按你的方法我做了一台。半个月过去没事了。
详情
AMAY
这个问题不严重。大不了以后再来呗。

网友:
呵 耐心成就的技术!

网友:
摄像头问题引起当logo
AMAY
是的。不过你没碰到你可能不会相信。既然你不相信的话可以权当没看过。

网友:
那摄像头要用怎么办呢?这个不是最佳的解决方法!
AMAY
可以再接回去一样用的。

网友(2012-06-22):
引用 网友D:
那可能还会返修啊
按你的方法我做了一台。半个月过去没事了。
AMAY
恭喜你。这个问题处理好后一般不会出问题吧。我的都这么久了没有再出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的故障知道了 但是楼主不厚道啊
AMAY
我怎么不厚道了。

网友:
谢谢楼主啊 刚好一台正犯愁呢 但我看了这么多怎么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摄像头装回去又可以了呢?
AMAY
嗯。发出来对你有所帮助就对得起了。

网友:
就是外设引起的啊,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见过一次 反反复复的 好多次 最后实在是没办法了 一样一样的拆
AMAY
找到问题就是好的。

网友:
外设出问题了吧

网友:
应该可以刷个BIOS可以解决的呀。

网友:
我还没碰过档LOGO是摄像头坏的,长见识了。

网友(2012-07-23):
我的 HPMINI110 开机 LOGO 死机, 我没 插 视频 开机也在 LOGO 死机了。。是 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