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声音卡顿 求助

楼主(2012-05-11):
  本人手里有款G470   放音乐的时候音乐出现卡顿现象 鼠标也有卡顿现象  不要说驱动了   各种驱动  各种版本的系统都试过了    在用笔记本电池的时候 会出现这个问题    插上适配器就OK     请问  有没有大神指导下

网友:
信号电压声卡。。功放

网友:
我 遇到过Y470的机器..用电池开机到滚动条那走的可慢..等5分钟才进去系统..到桌面用着.就像卡了一样...于是我关机.叫电池拔掉插上可调电源开机很快...然后关机/插上电池电源也插上...开机很快到滚动条的时候我拔去电源滚动条一下就慢了...插上电源又好了..我换个全新电池也不行..最后叫主板拿出来换过开关管好了....我当时心想换下试试.现在我都没明白为什么...可能是性能不良吧

网友:
单插电池 只有声音卡 ???运行起来不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