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换显卡

楼主(2012-05-11):
今天修了四台笔记本 IBM R61 花屏 直接更换741 升级显卡 后OK  这个机器做显卡的时候一定要用锡纸把北桥南桥显存包好了 只要温度一到看到外围的元件熔化直接翘桥 不会掉点的
还有台联想B460 的机器 进水了 拆开后发现HM55发烫 更换后 能进系统 但是软关机关不死 显示器已经关了 但是SLPS3 SLP4 都还存在 后刷BIOS搞定
HPV3000 开机无显 不跑字 在别处修过 贴纸都没了 拆开后风枪吹6150一会 通电还是不跑子 638带灯负载测试发现2根针明显比其它灯亮 直接更换北桥机器修复
还有台方正屏进水暗屏 换高压板

网友:
夸得一片,,,风凉话一片,就没人加分,,.为楼主 悲哀啊,我给你加

网友:
R61已经不是神了
掉了俩空点 你可以再延长10秒
有种计豆腐帐的感觉……
BGA不错技术

网友:
主要还是看温度,做多了,就知道大概啥时候能橇了,这种桥是维修同行的痛

网友(点评):
会了就不怕了

网友:
这种打胶的桥而且是NV的我倒不怕 就怕ATI的 尤其是买的新的 无铅的 都要重新植成有铅的球在往上做

网友(点评):
ATI的芯片稍微大点的,芯片本身很薄,很容易变形,换成有铅确实是正确之举。

网友:
大概啥时候能橇了

网友A:
R61主板一般我做上部最后在240,下部在290  最后一段时10秒就能橇
,一般花屏的从新值一下就行了

网友A:
ATI的小桥做的时候,特别容易坏,上部在225  ,下部265这样,一般都能好

网友:
上次一个R61I就被我给烤挂了    努力学好BGA

网友B:
楼主十分强悍 一天干4台 我前天也干了4台 累啊 真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TI的小桥做的时候,特别容易坏,上部在225  ,下部265这样,一般都能好

我上部190 下部260 这样ATI显卡都鼓泡 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十分强悍 一天干4台 我前天也干了4台 累啊 真累

偶尔 有事机器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R61主板一般我做上部最后在240,下部在290  最后一段时10秒就能橇
,一般花屏的从新值一下就行了

不返修吗 我都是换

网友:
一天4台黑胶还是有点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上部190 下部260 这样ATI显卡都鼓泡 短路

你的主板受潮了哦,放在烤箱100度,烤个2个小时这样肯家不会鼓泡的,还有用BGA焊台,上下120度烤个20分钟也行,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偶觉得楼主应该所其中的一两台写的详细点,那样的话大家也可以加点分给你!但是现在这种情况更根没法加分!而且这样的分享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
这IBM的做的,怎么都喜欢发,也没传说中那么的难说吧

网友:
前几天也高了一台R60的北桥

网友:
掉了好多的针脚

网友:
牛逼       我还没动过下面有黑胶的主板啊

网友:
前天刚作死了一台

网友:
还真没有见过这样的高手,不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