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P31(P5KPL-I)开机显卡报警 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2-05-11):
华硕P31(P5KPL-I)开机显卡报警  主板维修一例

华硕主板P31(板号:P5KPL-I)775接口CPU,interP31芯片组,I/O:IT8718F-S。主板开机后码卡从开始一直跑到85,00但是屏幕没任何显示。

断电,插上键盘,插上蜂鸣器重新开机码卡一路狂跑非常顺利就是无任何显示,并且有一长两短报警声,典型的显卡报警声,说明主板没有抓到显卡,键盘数字灯可以正常点亮,说明主板已经启动了就是显卡部分没有工作,那从PCI-E显卡工作条件开始查吧,先查PCI-E 12V供电正常。

测量3.3正常

测量PCI-E时钟引脚13,14脚0.7V正常

测量PCI-E11脚,复位脚电压为0,

看来问题出在PCI-E的复位引脚上,发现异常就好办了,查一下PCI-E引脚由谁发出的,接下来得跑线了华硕的线路不算难跑,难的是最开始的一点从显卡槽中出来的,刮一下线发现从电容下出来了分了三个支路
一路连接PCI-E1X插槽11脚,一路连接IO871834脚,一路连接220鸥电阻,没找到图纸,自己绘了一个草图
线路跑出来了上电测量看看电压在什么地方出了异常先测量220电阻一端有3.3V电压与IO,PIC-E脚相连没有电压,断电测量电阻阻值为4K多,焊下来测量,还是4K多,找了一个220排阻上去再开机主板点亮。

总结一下这个主板的维修过程:
1,主板显卡插槽有异常还能正常跑码,但是不亮应该是P31芯片组集成了显示核心,只不过这片主板没有使用,主板已预留出VGA接口。
2,造成这种现象,BIOS程序异常也有可能,但是这片主板能报抓不住显的警多数不是BIOS有问题。
3,测量PCI插槽的数据地址线阻值没发现异常,只发现了复位电压异常。
4,这片主板关键主PCI-E的复位线路走线,这个可能比较特殊,按照架构图PCI-E复位应该由北桥控件,但是这个却是由I/O34引脚发出的上接了一个上拉电阻。

3.1
给力 测电压是红笔接地吗?
很给力的文章

网友:
好什么呀,希望版主能给我加个精华

网友A:
1:显卡检测不到。所有主板基本都会忽略过去,所以能跑到85.。
2:架构中是由北桥管,那只是说数据总线通往北桥,但时钟复位信号方面还是其他的给予的,多看电路图。

网友B:
月饼老师说得很对!楼主可要好好学习啊!不过看了楼主的贴找到了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是一个很简单也很不错的例子,只不过在分析总结上少了那么一点点理论上的铺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月饼老师说得很对!楼主可要好好学习啊!不过看了楼主的贴找到了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是一个很简单也很不错的 ...

说的对,实践以理论为依托

网友C:
厉害,那PCIE槽正常的复位是多少伏才对呢?

网友:
上拉电压多少,复位就多少..基本上都是3.3的..这里也说下,按道理说电阻值增大了,只要复位没有这被下拉到地,我认为.4.4K的电阻,电流应该也能通过才对的啊,难得这个复位电流很大,所以被拉低了??

网友:
3.3
上拉电压是3.3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那PCIE槽正常的复位是多少伏才对呢?

都说了是3.3V上拉的

网友:
用的电流大电压就没有了.

网友:
这主板好多少钱呢

网友D:
北桥还能管理PCI-E的复位,第一次听说

PCI-E。高速设备。当然北桥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显卡检测不到。所有主板基本都会忽略过去,所以能跑到85.。
2:架构中是由北桥管,那只是说数据总线通往 ...

谢谢饼哥指点 ,要不然我还得一直迷惑下去呢。一开始跑出来线路,还吓我一跳呢,以为复位怎么跑进I/O了呢。呵呵,看来平时线路跑的少,图纸看的也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北桥还能管理PCI-E的复位,第一次听说

那是我不了解PCI-E 16X插槽的复位,所以误判了,经饼哥指点后来明白。

网友E:
万用表使用不正确,正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万用表使用不正确,正负极

心真细,学习的时候习惯了,打阻值时师傅让红笔接地,呵呵。

网友:
显卡没复位没修到过   也很少会去量

网友:
看的图不多,这个真是学习了

网友:
看来修机器还的仔细我都 是三板斧过后,就没心思一点点的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