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T2242WE背光一边暗一边正常

楼主(2012-05-11):
机器是AOC T2242WE,表现现象为背光左下边暗灰右上边正常,图像都是可以看见的,就像左下的灯没亮一样.
没修过LED的显示器,无从下手,论坛上找了下资料,有人说可以用稳压电源测背光条的好坏.不知道方法,知道的指点下,

补充内容 (2012-5-12 14:37):
图纸在5楼,这贴子不能修改真是个麻烦

网友(点评):
拆出来,跑线

网友:
发光条坏了。led1的背光是由几组几十只高亮led发光管串联而成的

网友(点评):
我知道有可能是灯条坏了.问题是如何具体判断?比如接稳流机直接供电要怎样改线?

网友:
LED灯条 一般都是按照几串几并的.比如一个灯条一共44颗灯.就采用4串11并的方式来.共用1条或者2条电源正极.其余全是负极或者空..你要把灯条拆出来量....修过很多LED屏..暂时还没碰到是LED灯条上的LED灯烧掉的..多半是灯条断线.或者断条接口不良2大原因..
  不是山寨屏的话.都可以查屏规格书.可以查到其LED灯条的接口定义..

网友:
手机照的不清楚.看现象像是有几根灯条没亮,但不会保护.是不是原本就不会保护的?只是有灯条断了?高压部分有没可能?
我有这个屏的电路图,但是没有查到灯条定义,上面没标.我等会把图和现象传上来,麻烦帮忙看下.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LED灯坏的,,,

网友(点评):
屏里面断线了,你从外面短接没有用的,还是拆屏,从五脚一直跑下去,看断在哪里

网友:
问题是屏里面就是LED灯了,这个断线估计不好找吧?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 情况

网友:
拆开看才知道,现在都是空说

网友(点评):
麻烦你可否看完内容?灌水不是这样灌的.

网友:
拆开,看那个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