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短路维修

楼主(2012-05-11):
同行万业送来一台G430 独显的板子,说是短路,自己搞不出来,给我看看。接手主板,看了下,有过进水的痕迹,不过没啥大碍,心里暗想,你家就能搞点通病的,稍微一复杂就搞不定了。哎,量了下是5V短路,找出5V电感,断开,烧鸡大法伺候,烧不出来,电流4A,没结果。找图,版号是LA-4211P,看图,经过一个接口,成了+5VALW,看了一遍图,烧不出来,就挨个拆吧,反正连的原件不多。拆电容,无果,和5V有联系的都拆了,最后快拆完了,实在不想动的,还必须得拆,把ISL6228拆掉,NND,一量不短了,居然烧不出来,奇怪了,有高手知道是怎么回事,指点下。找芯片,换上,加电,电流上去了,外接不亮,没屏,只有等明天来了让送过屏试了。。。。。。。。。。。。。。。。。。。。。。

网友:
当短路接近0欧姆时,烧鸡大法是不管用的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学习了 楼主遇到的问题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以前有听说过阻值为0时烧不出来的。同意2楼兄弟的说法

网友:
还是论坛好,每天逛逛必有收获,以前也疑惑直接0欧就是烧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