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14CA

楼主(2012-05-11):
一台14寸监控器开机有显示数码机,接上监控头没有显示图像,请问大家是什么问题、、监控器型号是SL-14CA有谁有修过这样的现象呢?

网友:
每天路过那么多人,怎么就是没有人指点下、、还是大家都不知道

网友:
监视器有多路输入,请选择一下你所输入的端子。

网友:
看高压包起振没,没有检查高压,行管部分,有调试高压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