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给U盘防毒?? 请各位指教!!

楼主(2012-05-11):
      我一直都是用U盘给客户装系统和装常用的软件的.一般客户都有什么什么的重要资料。一般只重装C盘,装的时候进PE清理下。   不过有的时候给客户装完系统后,就退不出U盘了,说是有程序在运行。 咱就知道U盘又中毒》  !  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类??

网友:
开机直接进PE 不要进客户的系统 一般不会的吧

网友:
1、换个带写保护开关的U盘
2、量产成只读盘(量产时把文件预先写入)
3、我本人是把文件打包成iso镜像,用到的时候用WinRAR把其中有需要的文件解出来。
感染ISO的病毒比较少见。

z这个方法b不错!

网友:
退不出U盘不代表有病毒,有可能杀软在扫描,我试多了

网友:
嗯 谢谢。这样做是比较好哈!

网友A:
还是好好检查下,不一定是病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好好检查下,不一定是病毒啊

哦?  难道是什么杀软在查????  我一般把那些杀软都退出了,U盘还是退不出啊 !!!

网友:
结束  explorer.exe   进程   i在重新  创建一个这样的进程   再退出  就好了    退不出 是因为资源正在占用

网友:
装防护软件呗

网友(2012-06-10):
弹不出U盘注销下系统就ok了!

网友:
直接弄个不能写入 。写入保护就OK了

网友:
搞个朗科的U盘,它有那个保护开关的

网友:
U盘我都从来没保护

网友:
我就直接拔

网友(2012-07-22):
啊哈?  我的也是一样呢,现在U盘几乎都只在PE下或者保证没毒的新装系统下打开了 呵呵~

网友(2013-04-08):
把硬盘全格式化就好了!

网友:
装沙盘也是一种方案

网友:
把盘全都格式化就清了

网友:
U盘格式化后,建立一个autorun.inf的文件夹,设置为隐藏只读,这样能减少很多病毒感染。因为很多病毒会对U盘写入生成这个文件来传染其他系统。

网友:
用U盘病毒专杀工具来嘛

网友:
定期给U盘换换系统,,,,,,,

网友:
我建议你去买个带写保护的

网友:
买个有写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