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华硕电源的一点技巧

楼主(2012-05-11):
今天接一下面点 上送来的主板,为775架构。一开机诊断卡不跑码。测CPU没有供电。同行说他已经换了CPU及它的电源管理芯片。我就开始测场管和刷BIOS,结果都不行。后来测到内存电压也由1.8下降为1.1V,就双把思路拉回到电源上,一个一个元件测。用了一个多钏发现AP80123电源管理IC的旁边有一个43T的贴片三极管已经漏电。直接焊掉它,也没有再找同型号装。再开机竟然都好了!哎,这时看看时间,已经两个多小时了!

网友:
文不对题,还乱来,好歹装个配件上,到时候坏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