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也又闪屏?

楼主(2012-05-11):
LP101WSA(LT)(A1)
闪屏,屏幕闪动厉害,屏线重新插拔一样
卖屏的说,卖了10年,没见过这样的。。

希望是屏幕的事情,买个屏幕就好。
我就怕显卡,或者屏线
也没替换的

网友(点评):
我遇到S10 ,屏线有问题的多,自己都备有这线。难道你们没遇到过?

网友(点评):
屏和屏线都有可能,屏线可能性更大点

网友:
显卡 屏线 屏都有可能 只能用排除法了

网友:
一个下换一下看看,屏线,屏换一下

网友:
屏的问题 我前些日子碰到个更奇怪的 看屏里面的图像就好像是看镜子里面的一样

网友:
屏的问题吧 笔记本屏也有这种现象

网友:
这个屏的  几率比较高

网友:
很明显  就屏的问题

网友A:
还是屏的问题多  那通用屏板测一下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屏的问题多  那通用屏板测一下屏

LED,我的通用板子,不管用撒

网友:
是屏问题。。我记得ASUS的EPC上网本,也有这个毛病。字体那些都是歪的。

网友:
80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大些哦!

网友:
闪屏门的吧,平的可能大些

网友:
屏线,屏换一下看看

网友:
换屏,屏压膜坏

网友:
排除法排除一下,屏线的问题吧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都换过了,就只有干显卡试试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