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g 内屏无反应,接外屏能亮。。

楼主(2012-05-11):
换了 高压条 屏线 屏 内屏就是不亮
看来是主板的问题
高手指点下 主板的话 从哪边入手?
主板
ACER
LQW520
想都不要想、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630的卡吧

网友:
8400M的显卡

网友:
显卡板 没有问题的话 这个单桥容易出现虚焊,,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 每一次温度不要太高

网友:
先吹下显卡 然后再看着办

网友:
是不是AMD的 北桥换的也很多哦

网友:
ACER 4520 像你这情况是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