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大,频率测试仪这东西是不是必需品呀。

楼主(2012-05-11):
小弟刚学
主板维修
,觉得好像频率测试仪这东西很重要,但这东西好像真的不便宜呀,本人收入微薄,想先存钱买个BGA返修台,所以想问下经验丰富的师傅们,在实际维修中,这东西是不是必不可少的呀。
主板维修

网友:
万用表,风枪。恒温烙铁。必备哦,BGA其后,其次BIOS编程器,我目前就是这些,技术还不怎么好,等技术好了考虑买个波波。个人觉得初学万用表,风枪。恒温烙铁就好!!

网友:
修主板不需要这个的 一个万用表搞定
反对楼主:
4.5
网游侠
反对楼主:
台式机主板并不比笔记本主板简单多少,一个万用表搞维修不现实吧

网友:
荷尖上的蜻蜓
反对楼主:

网友:
示波器比频率计重要,应先买示波器,

网友:
我每天修同行送过来的二修板 就一个万用表+一个诊断卡 ,修复率90%以上,修不好的大多数因为桥坏,换桥成本高客户不能接受。我就不知道你们怎样修的。。。。台式机主板来来去去就几个问题,有这么复杂吗 我做了5年了,真的觉得台式机没有什么好修的

网友:
修主板只要对各品牌的一些常见故障认识,掌握CMOS、触发、电压、时钟、复位、接口、BIOS电路,掌握电压的时序,掌握不同芯片的供电电压,场管转换电压的原理,常见的测试位点。。。。 来来去去就这些。。。加上过硬的做桥技术。。。难道一个万用表还不够?
同意楼主:
0.0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