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

楼主(2012-05-11):
今天客户送来一块945集成主板。来的时候不过内存。桥加焊了。条子也换过了。各项供电正常。就是不过内存。请高手指点!!11

网友:
这种情况只有刷刷BIOS试试看了!

网友:
还要看下内存 SPD供电是否有 时钟是否有。  如果是AMD的,还要考虑CPU 和CPU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