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分区

楼主(2012-05-11):
有的笔记本有三个主分区做系统是该做到那个里面啊?有什么好法吗?特别是做GOST的能做进去,但无法从硬盘启动

  我把系统做到原分区和隐藏分区里,都不能从硬盘启动,但用安装版的win7盘直接做就能成功,但安装版的太慢了,最快也得半小时

网友:
安装到每一个主分区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有品牌机的隐藏分区 最好把它作掉

网友:
一般的分法都是习惯性的将主分区放在C盘 如果是克隆完毕无法从硬盘启动很有可能是主分区没有激活 慢那是电脑硬件问题了 没有别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