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 520维修一例

楼主(2012-05-11):
今天客户送来一块映泰NF 520主板,诊断不跑码!上假负载测试各项正常,供电正常,有时钟OK,复位OK,刷BIOS无果,加焊桥无果,NV单桥,上论坛有人说网卡坏也会导致不跑码。后拆网卡还是一样, 看到有COM口9针芯片,拆掉,一路跑码。这里不解为什么COM芯片坏会导至不跑码呢
刷BIOS
同意楼主:
0.0
陆贻昌
同意楼主:

网友:
估计是热插拔烧了吧?你问问他接了设备没有呀~!

网友(2012-06-10):
COM口是最搞乱的接口 很多都是他的问题。一般家庭机这个接口都没用到,有问题可以先直接拆掉它。

网友:
电脑的维修有时候就要不按原理来修!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