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MINI110不触发了!!!

楼主(2012-05-11):
昨天下午接了一台hp上网本,之前是开机进到logo快速重启然后突然闪过什么东西报错然后就一直卡在logo那个位置了电流0.60
直接加焊了cpu没效果现象一样,然后店里有个一样的料板把bios换上去结果不触发了,然后把它以前的换上去结果也不触发了,开关电压有3.3v按下开关也有跳变,求高手指点

网友:
BIOS 没装反了吧

网友:
放下电试下

网友:
这本子最先就不应该做CPU的,,一开始就是一个错,在加上BIOS这一刷问题就跟严重了,。之前BIOS有备份吗?这机子貌似北桥易虚焊,,

网友:
一开始报的是什么错呢    为什么会想到去加焊CPU呢     有一样的板为啥不先对调BIOS呢

网友:
重启的那个应该是COMS电池没装时间报错,你看看有没有装反哦,或者刷BIOS 要BIOS呼叫我,我有 自己备份的  论坛也有

网友:
这外机器的品牌 论坛里面时序图的。
搜一下就出来了。
不触发很容易修。的

网友:
有示波器。最好看看BIOS第一脚的片选吧。还有就是3.3V供电没问题吧》?

网友:
新手学习中.

萫愺菋、钸玎 -2 严禁灌水

网友A:
是coms电池报错,这机子没拆过肯定不是电池装反,最好把bios程序给我一份吧,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coms电池报错,这机子没拆过肯定不是电池装反,最好把bios程序给我一份吧,先谢谢了

你尾号是什么

网友:
看下BIOS附近 是不是掉零件或连锡了。

网友:
这个机子通病问题。我也是才修好了一台。你把摄象头取了再开机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可以触发了,电流跑到0.4不跳变,求思路呀

网友B:
看看bios周边有没有掉件

网友C:
查下IO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bios周边有没有掉件

没有掉件都检查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下IO的工作条件

ec应该工作正常,南桥也加焊过了,插内存和不插内存一样是不是在干下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