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一体机 上电无显示

楼主(2012-05-11):
接到一台A1311的机器 客户报修故障不上电,通电测试,发现按开机键后有光驱上电的声音,但是苹果经典的启动声音没有,主板上的4个指示灯包括了电源指示灯只亮两个,去掉光驱和硬盘后,开机启动发现有开机的经典音了,窃喜,以为光驱和硬盘那个有问题,一一更换后还是都有开机声音,心想是不是拆装就好了,接屏点一下吧,发现接屏屏不亮,检测LED的控制信号和亮度调整信号都没有出来 ,到LED升压板的电压只有主电源12V,只有检查一下显卡看看了,看显卡板的时候发现显卡板有些松动,哈哈,这不插好显卡就好了吗,当时心里高兴滴很,重新插拔显卡装好后,有出现了客户刚拿过来的故障现象,开机声音消失了。到现在才发现原来是显卡板的问题,导致主板自检不过,呵呵 修苹果绝对是菜鸟啊!故障判定准确后,就下手修显卡板,经测试显卡板上的L601 L701 L801的电感上的电压,分别是0.96V/1.82V/0.6V,当时总觉的0.6V的电压不对,苦于没有图纸,也不知道具体的电压时多少,就先给显卡重做了一遍,ATI的显卡210-0707001,做完BGA后故障依旧,找图纸吧,版号:K74,淘宝里卖的图纸只有主板的,、大部分都没有显卡板的,到此比较挠头了。后来找朋友探讨(同行),无意中找到了该图纸,那个高兴啊。看图发现0.6V的电压应该是1.8V,找吧,供电芯片是UP61010D,显卡插上后测试不了工作电压,代换 ,不好用,更换滤波电容,1.8V的电压竟然出来了,接屏进系统,一切OK,装机清洁后,开机一个小时,原来的故障有出现了,拆开机器后发现0.6V的电压有出现了,哎!苹果真的不太好整啊,放了两天后,重整旗鼓,静态测试UP61010D   2脚 VCC供电电阻2R2,发现阻值大了不少,更换后开机一会儿有变大了,最后发现有一个小贴片电容漏电,维修过程中还有一个显存击穿了。不过最终机器修好了。到此结束 。

网友(点评):
电容漏电你也能测出来,用什么测得

网友:
苹果还是吃多了 才明白到底好不好吃。

网友:
LZ有图就上传一份呗

网友(2013-08-09):
显存击穿了用什么代换的

网友:
同样关心显存击穿了如何解决的?

网友(2013-11-20):
图纸共享一下吧

网友(2014-01-14):
最好是带图说的详细一点,大家对苹果维修经验都比较少。

网友(2015-09-12):
现在很多苹果机啊,,而且容易报价,楼主图纸共享一下呗

网友:
楼主功底扎实,图纸能分享一下吗? email:wind.kenli@hotmail.com

网友:
不容易 显卡显存都干了 还要修电压 才可以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