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XP非法提示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2-05-11):
1.停止错误编号:0x0000000A

  说明文字:IRQL-NOT-LESS-OR-EQUAL

  通常的原因:驱动程序使用了不正确的内存地址.

  解决方法:如果无法登陆,则重新启动计算机.当出现可用的操作系统列表时,按F8键.在Windows高级选项菜单屏幕上,选择"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然后按回车键.

  检查是否正确安装了所有的新硬件或软件.如果这是一次全新安装,请与硬件或软件的制造商联系,获得可能需要的任何Windows更新或驱动程序.

  运行由计算机制造商提供的所有的系统诊断软件,尤其是内存检查.

  禁用或卸掉新近安装的硬件(RAM,适配器,硬盘,调制解调器等等),驱动程序或软件.

  确保硬件设备驱动程序和系统BIOS都是最新的版本.

  确保制造商可帮助你是否具有最新版本,也可帮助你获得这些硬件.

  禁用 BIOS内存选项,例如cache或shadow.

  2.停止错误编号:0x0000001E

  说明文字:KMODE-EXPTION-NOT-HANDLED

  通常的原因:内核模式进程试图执行一个非法或未知的处理器指令.

  解决方法:确保有足够的空间,尤其是在执行一次新安装的时候.

  如果停止错误消息指出了某个特定的驱动程序,那么禁用他.如果无法启动计算机.应试着用安全模式启动,以便删除或禁用该驱动程序.

  如果有非 Microsoft支持的视频驱动程序,尽量切换到标准的VGA驱动程序或Windows提供的适当驱动程序.

  禁用所有新近安装的驱动程序.

  确保有最新版本的系统BIOS.硬件制造商可帮助确定你是否具有最新版本,也可以帮助你获得他.

  BIOS内存选项,例如cache,shadow.

  3.停止错误编号:0x00000023或0x00000024

  说明文字:FAT-FILE-SYSTEM或MTFS-FILE-SYSTEM

  通常原因:问题出现在Ntfs.sys(允许系统读写NTFS驱动器的驱动程序文件)内.

  解决方法:运行由计算机制造商提供的系统诊断软件,尤其是硬件诊断软件.

  禁用或卸载所有的反病毒软件,磁盘碎片整理程序或备份程序.

  通过在命令提示符下运行Chkdsk /f命令检查硬盘驱动器是否损坏,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

  4.停止编号:0x0000002E

  说明文字ATA-BUS-ERROR

  通常的原因:系统内存奇偶校验出错,通常由硬件问题导致.

  解决方法:卸掉所有新近安装的硬件(RAM.适配器.硬盘.调制解调器等等).

  运行由计算机制造商提供的系统诊断软件,尤其是硬件诊断软件.

  确保硬件设备驱动程序和系统BIOS都是最新版本.

  使用硬件供应商提供的系统诊断,运行内存检查来查找故障或不匹配的内存.

  禁用BIOS内存选项,例如cache或shadow.

  在启动后出现可用操作系统列表时,按F8.在Windows高级选项菜单屏幕上,选择"启动VGA模式:.然后按回车键.如果这样做还不能解决问题,可能需要更换不同的视频适配器列表,有关支持的视频适配器列表,请参阅硬件兼容性列表.

  5.停止编号:0x0000003F

  说明文字:NO-MOR-SYSTEM-PTES

  通常的原因:每哟正确清理驱动程序.

  解决方法:禁用或卸载所有的反病毒软件,磁盘碎片处理程序或备份程序.

  6:停止错误编号:0x00000058

  说明文字:FTDISK-INTERN-ERROR

  通常的原因:容错集内的某个主驱动器发生故障.

  解决方法:使用Windows安装盘启动计算机,从镜象(第2)系统驱动器引导.有关如何编辑Boot.ini文件以指向镜象系统驱动器的指导,可在MIcrosoft支持服务Web站点搜索"Edit ARC path".

  7.停止错误编号:0x0000007B

  说明文字:INACCESSI-BLE-BOOT-DEVICE

  通常原因:初始化I/O系统(通常是指引导设备或文件系统)失败.

  解决方法:引导扇区病毒通常会导致这种停止错误.是用反病毒软件的最新版本,检查计算机上是否有存在病毒.如果找到病毒,则必须执行必要的不找把他从计算机上清除掉,请参阅反病毒软件文档了解如何执行这些步骤.

  卸下所有新近安装的硬件(RAM,适配器,调制解调器等等).

  核对MIcrosoft硬件兼容性列表以确保所有的硬件和驱动程序都与Windows兼容.

  如果使用的适SCSI适配器,可以从硬件供应商除获得最新WINDOWS驱动程序,禁用SCSI设备的同步协商,检查该SCSI链是否终结,并核对这些设备的SCSI ID,如果无法确定如何执行能够这些步骤,可参考硬件设备的文档.

  如果你用的是IDE设备,将板上的IDE端口定义为唯一的主端口.核对IDE设备的主/从/唯一设置.卸掉除硬盘之外的所有IDE设备.如果无法确认如何执行这些不找,可参考硬件文档.

  如果计算机已使用NTFS文件系统格式化,可重新启动计算机,然后在该系统分区上运行Chkdsk /f/r命令.如果由于错误而无法启动系统,那么使用命令控制台,并运行Chkdsk /r命令.

  运行Chkdsk /f命令以确定文件系统是否损坏.如果Windows不能运行Chkdsk命令,将驱动器移动到其他运行Windows的计算机上,然后从这台计算机上对该驱动器运行Chkdsk命令.

  8.停止错误编号:0x0000007F

  说明文字:UNEXPECTED-KERNEL-MODE-TRAP

  通常的原因:通常是由于硬件或软件问题导致,但一般都由硬件故障引起的.

  解决方法:核对Microsoft硬件兼容性列表以确保所有的硬件和驱动程序都与Windows兼容.如果计算机主板不兼容就会产生这个问题.

  卸掉所由新近安装的硬件.

  运行由计算机制造商提供的所有系统诊断软件,尤其是内存检查.

  禁用BIOS内存选项,例如cache或shadow.

  9.停止错误编号:0x00000050

  说明文字AGE-FAULT-IN-NONPAGED-AREA

  通常的原因:内存错误(数据不能使用分页文件交换到磁盘中).

  解决方法:卸掉所有的新近安装的硬件.

  运行由计算机制造商提供的所有系统诊断软件.尤其是内存检查.

  检查是否正确安装了所有新硬件或软件,如果这是一次全新安装,请与硬件或软件制造商联系,获得可能需要的任何Windows更新或驱动程序.

  禁用或卸载所有的反病毒程序.

  禁用BIOS内存选项,例如cache或shadow.

  10.停止错误编号:0x00000077

  说明文字:KERNEL-STEL-STACK-INPAGE-ERROR

  通常的原因:无法从分页文件将内核数据所需的页面读取到内存中。

  解决方法:使用反病毒软件的最新版本,检查计算机上是否有病毒。如果找到病毒,则执行必要的步骤把他从计算机上清除掉。请参阅制造商提供的所有系统诊断软件,尤其是内存检查。

  禁用BIOS内存选项,例如cache,shadow.

  11.停止错误编号:0x00000079

  说明文字:MISMATCHED-HAL

  通常的原因:硬件抽象层与内核或机器类型不匹配(通常发生在单处理器和多处理器配置文件混合在同一系统的情况下)。

  解决方法:要解决本错误,可使用命令控制台替换计算机上错误的系统文件。

  单处理器系统的内核文件是Ntoskml.exe,而多处理器系统的内核文件是Ntkrnlmp.exe,但是,这些文件要与安装媒体上的文件相对应;在安装完Windows2000和,不论使用的是哪个原文件,都会被重命名为Ntoskrnl.exe文件。HAL文件在安装之后也使用名称Hal.dll但是在安装媒体,但是在安装媒体上却有若干个可能的HAL文件。

  12.停止错误编号:0x0000007A

  说明文字:KERNEL-DATA-INPAGE-ERROR

  通常的原因:无法从分页文件将内核数据所需的页面读取到内存中。(通常是由于分页文件上的故障,病毒,磁盘控制器错误或由故障的RAM引起的)。

  解决方法:使用反病毒软件的最新版本,检查计算机上是否存在病毒。如果找到病毒。则执行必要的步骤把他从计算机上清除掉,请参阅犯病度软件文档了解如何执行这些步骤。

  如果计算机已使用NTFS文件系统格式化。可重新启动计算机,然后在该系统分区上运行Chkdsk /f/r命令。如果由于错误而无法启动命令,那么使用命令控制台,并运行Chkdsk /r命令。

  运行由计算机制造商提供的所有的系统在很端软件,尤其是内存检查。

  13.停止错误编号:0xC000021A

  说明文字:STATUS-SYSTEM-PROCESS-TERMINATED

  通常的原因:用户模式子系统,例如Winlogon或客户服务器运行时子系统(CSRSS)已被损坏,所以无法再保证安全性。

  解决方法:卸掉所有新近安装的硬件。

  如果无法登陆,则重新启动计算机。当出现可用的操作系统列表时按F8。在Windows2000高级选项菜单屏幕上,选择:“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然后按会车。

  运行故障恢复台,并允许系统修复任何检测到的错误。

  14.停止错误编号:0xC0000221

  说明文字:STATUS-IMAGE-CHECKISU7M-MISMATCH

  通常的原因:驱动程序或系统DLL已经被损坏。

  解决方法:运行故障复控台,并且允许系统修复任何检测到的错误。

  如果在RAM添加到计算机之后,立即发生错误,那么可能是分页文件损坏,或者新RAM由故障或不兼容。删除Pagefile.sys并将系统返回到原来的RAM配置。

    运行由计算机制造商提供的所有的系统诊断软件,尤其是内存检查。

网友:
谢谢你。我看了以后明白了很多。楼主幸苦了

网友:
谢谢你。我看了以后明白了很多。楼主幸苦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2046-1-1.html

网友:
没看懂   再看一遍

网友:
还没碰到过,碰到在过来看